飞越2轴抽风

楼主(2017-09-22):
买了一个云台2轴的链接电脑调试发现调不了。

网友:
装相机再上电!~

网友A:
云台有没有外部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有没有外部供电啊

供电了。就是一上电就抖。头往后转。不停的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了。就是一上电就抖。头往后转。不停的晃

云台两个电机的线没插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两个电机的线没插反啊

线没有。就是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没有。就是乱动。

接入接收机的控制信号试一下

网友:
你试试交换一下两个电机的供电位置,或者俯仰和横滚的通道位置(或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