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duino板给minimosd刷bootloader

楼主(2017-09-23):
大家好,我是Guc。最近我在玩minimosd,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arduino板给minimosd刷bootloader。

首先你需要一块arduino开发板,比如arduino nano、arduino uno和arduino pro mini(需要下载器)等,还有就是几根杜邦线和10uf电容(只有uno板要用)了。下面线看下接线:
图上是arduino uno板,用其他开发时对应使用引脚就可以了。
接下来给开发板刷固件,这个固件是arduino IDE自带的,arduino IDE的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nuJb8O5
第一步:打开的ArduinoISP的固件,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在工具>开发板中,选择对应的arduino型号,这里是选择作为编程器的板子型号(我用的uno所以就选uno),而不是minimosd型号,选择对应开发板的端口(就是蓝色框处),选择的选项我用不同颜色的矩形框起来了。
第三步、选择工具>编辑器>USBasp。给arduino板刷固件时用USBasp,给minimosd刷bootloader时使用arduino as isp。
第四步、点击文件选项下方的向右箭号,上传arduino isp固件。
第五步、Arduino和minimosd连接方法在帖的前面。如果是ArduinoUNO,你需要Reset和GND之间连接一个10 uF的电容。
第六步、在工具>开发板菜单上,选择你要刻录的bootloader的板子型号,minimosd就选择arduino mini pro,处理器按紫色框选择。
第七步、选择工具>编辑器>Arduino as ISP,点击上图黄色框的“烧入引导程序”开始烧写bootloader。
就这么简单,minimosd的bootloader就刷好了。
谢谢大家阅贴,如果对你有用就给个赞吧。

网友A:
沙发,谢谢分享。没开发版用普通烧录器可以不?

网友B:
刷bootloader有什么用?顺便也扫一下盲吧。

网友:
楼主威武,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bootloader有什么用?顺便也扫一下盲吧。

很多时候,osd会掉bootloalder,连不上配置软件,重写后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谢谢分享。没开发版用普通烧录器可以不?

usb isp可以刷,可以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有专门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 isp可以刷,可以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有专门讲解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谢谢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过帮顶。

再谢一次

网友(2017-11-14):
谢谢楼主,已经收藏,我的是土豪金刷机板,不知道咋刷

网友E:
求教,用MAC可以搞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教,用MAC可以搞这个吗

这个不懂啊,没用过mac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懂啊,没用过mac啊

已经研究完了,MAC可以支持 现在已经下单了 arduino到手就开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研究完了,MAC可以支持 现在已经下单了 arduino到手就开始搞~

嗯,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高端技术

网友:
很多时候,osd会掉bootloalder,连不上配置软件,重写后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时候,osd会掉bootloalder,连不上配置软件,重写后恢复正常

使用arduino软件刷固件,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ootloader有什么用?顺便也扫一下盲吧。

有的时候底层丢失,得刷

网友G(2018-01-03):
用的uno r3板,没用电容提示烧写引导程序成功,之后用cp2102刷固件提示这个怎么办呀?后来用promini烧写booltoader再刷固件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uno r3板,没用电容提示烧写引导程序成功,之后用cp2102刷固件提示这个怎么办呀?后来用promini烧写boo ...

使用ide或其它烧写工具烧入固件就可以,不要用confing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使用ide或其它烧写工具烧入固件就可以,不要用confing了

字库和固件怎么烧写进去?格式都不对呀,有没有具体操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字库和固件怎么烧写进去?格式都不对呀,有没有具体操作呀?

固件可以刷,具体可以看看我的帖子~超声波辅助飞行~字库要用confing刷。

网友(2018-11-10):
好贴收藏正好需要

网友(2019-08-04):
楼主好厉害,赞一个,教程也好详细,以后就跟着你混了。

网友:
支持一个,顶一下!

网友(2019-11-18):
顶是必须的,但没能解决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