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apm刷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17-09-23):
因为疏忽,制作arduino 刷机线时连接了apm ,结果APM不能用了,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刷bootloader,刷2560后b c指示灯不亮,继续按照教程刷32u2,插入电脑显示新硬件"mega 2560 dfu"但是无论如何安装不上驱动,没法继续刷ppm.hex.刷机过程都是正常的,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标题就起的看不懂

楼主:
就是第一步,刷2560的bootloader后 b,c指示灯不亮。驱动解决了。
现在是没法安装固件。

网友:
帮顶一下,走过路过,学习了

网友:
刷boot不需要进入dfu模式吧

网友:
实在刷不了,只能更换一片32U2芯片了。

网友(2018-11-19):
军械库gloom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