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飞控能用什么样的调参软件调参。

楼主(2017-09-23):
如图所示飞控,请问能用什么样的调参软件调参。

网友:
问厂家要个

网友A:
你这台是 aosenma CG035 吧?要 hohem 自家的 vast 软件才能调试。

楼主:
问过了,厂家为了技术保密是会不会给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是 aosenma CG035 吧?要 hohem 自家的 vast 软件才能调试。

够专业!一看就知道,不愧高手。你说的vast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高档玩意

网友A:
费了些劲要来的,不行也没办法。

Aosenma cg035.zip

cg035 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了些劲要来的,不行也没办法。

不管怎么样,都先得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