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9dp使用l9r接收机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7-09-23):
使用的飞控是apm ,设置失控保护是在接收机上设置,设置的时候需要把油门拉到最低还是失控之后返回的油门值? 有大佬能告诉我不。

网友A:
控上直接走失控保护的设置,反正你要保证失控时数值比飞控的设定值低,不失控比设定值高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直接走失控保护的设置,反正你要保证失控时数值比飞控的设定值低,不失控比设定值高20

lr12模式遥控器不能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失控是设置油门低于最低值 一般设置940左右

网友:
好几种方式看楼主好哪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