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神,x9d 怎么设置三角翼混控哦。

楼主(2017-09-24):
搞了一天了。老是搞不定。人都框了 。胖某在此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

我的搞了很久。有个舵机反了,但是单纯改舵机反向又不行

网友B:
那个是不是混控里有个+100,-100啊
±对调下,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不是混控里有个+100,-100啊
±对调下,改改试试

哦。谢谢,我试试

网友C:
我有睿斯凯X9D的说明书

网友B:
怎么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可以吗

还是不可以。

网友D:
很简单 创建模型的时候机型选择三角翼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有睿斯凯X9D的说明书

什么样的说明书?每一项的设置方法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样的说明书?每一项的设置方法都有吗?

大致看了一下还行,你还可以结合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 创建模型的时候机型选择三角翼就行

方向反了。然后改了很久都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向反了。然后改了很久都不可以

估计通道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通道方向反了

唉。是的,调了很久它还是不正确。所以很老火这个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