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捷力小胖子动力问题

楼主(2017-09-24):
关于天捷力小胖子动力问题,本人手头没有2814电机,请问用2216,KV1400配8060马刀桨,上3S电池5300毫安,合理么?有没有人这动力飞过?速度会不会慢一点?

网友(2020-06-27):
我的1.5公斤用的手头2217kv1250配的8060桨50油门飞,大转弯会掉高

网友(2018-12-11):
引用 网友A:
哥们厉害,可以传点经验吗?

大力出奇迹

网友B(2017-09-24):
我飞过,就是动力弱点,速度不会慢,抗风差遇到风速度就降的很低,3s重心不好弄还得配重,建议你起落架拆除,除非你的跑道很好,再有射像机应该放到最前面向下倾斜45度,你这样放地面部分看到地面少。

网友:
固定翼的没飞过,路过看看,保不准以后玩玩。

网友C:
速度不慢 我用2216 极速达到过160。 就是起飞肉一点

网友:
我的也是2216,朗宇的,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就是动力弱点,速度不会慢,抗风差遇到风速度就降的很低,3s重心不好弄还得配重,建议你起落架拆除 ...

摄像机45度夸张了,稍向下倾斜即可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配置抛得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就是动力弱点,速度不会慢,抗风差遇到风速度就降的很低,3s重心不好弄还得配重,建议你起落架拆除 ...

谢谢老师

网友:
动力够不够,要看重量,看飞行目标,是追求速度还是航程或者是航时。
2216搭配好了整机效率应该不低,只是不那么暴力。

网友:
2216+3S+8寸凑合,2814+4S+9寸很爽

网友:
老晋大哥的描述简洁有力!

网友:
速度不慢 我用2216 极速达到过160

网友:
颜色是自己贴的吗

网友:
没玩过固定翼  想要转玩固定翼  学习下

网友:
你这个算特别漂亮了

网友D:
我用XXD2212 KV1000配1047桨飞过,3S4P 18650电池组,起飞重量1.7公斤。

很肉,手抛需要向前很用力。出手到建立起速度的时间比较长,期间处于失速状态,操作需要十分小心。不过一旦飞起来,就没有问题了,可以用60%的油门巡航飞行。

网友(2018-01-11):
引用 网友D:
我用XXD2212 KV1000配1047桨飞过,3S4P 18650电池组,起飞重量1.7公斤。

很肉,手抛需要向前很用力。出手 ...

厉害!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慢 我用2216 极速达到过160。 就是起飞肉一点

请问您们用2216电机起飞重量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用XXD2212 KV1000配1047桨飞过,3S4P 18650电池组,起飞重量1.7公斤。

很肉,手抛需要向前很用力。出手 ...

哥们厉害,可以传点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