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平衡头与电压回传连接了好多天,现在没电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7-09-24):
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好方法,现在电池只能测出其中一节有1.6伏,其他0,没法充电,电池是不是废了,还有补救方法吗,新电池一次也没飞过,拜托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多谢了!

网友:
平衡头独立引出对应电芯的线,接到手机万能充试试看,充10分钟左右看看电压,有电压就可以了,然后再充另外的。但是这种严重过放的电池用起来要小心。最好是地面端用用算了。

网友:
拆开万用表检查下

网友:
没就了 强制充电会怀孕 丢了吧

网友:
我想  应该  可能  没救了

网友:
一楼方法可以。如果零电压的连上万能充也没反应的话,可以拿个正常电压的电池并联充一下电,等电压有3v左右就可以正常充电了。但是电池肯定不能上天了!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用了,上次我一个3s电池也是一样的情况,后来用稳压电源充电,刚开始还好,后面直接炸了,电池炸的渣都没有满地的灰尘,还燃烧了起来,简直恐怖

楼主:
听大家的还是不用最好,安全第一,看看如何处理掉合适直接扔了可能会比较危险!

网友:
过放电没救了。

网友(2017-11-07):
可以用b6直接充单电心

网友:
记得电流不要超过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