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小风扇(完善版)

楼主(2017-09-24):
开孔装XT60及固定座
电调就这样固定了

降压模块,给舵机测试器供电

安装LED和电位器
这是RGBLED,本来计划替换舵机测试器的三个LED,弄到后面才发现要把舵机测试器另外两个通道引出有些困难,所以干脆就不搞了,只接红色

内部就这样

上电!nice

网友A:
有点小暴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小暴力哦

谢谢谢谢

网友B:
风力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力有多大

不知道哦

网友C:
支持这种DIY精神!

网友D:
太正点了!楼主请问电源该如何接到 降压模块上面? 这几天准备搞一个无刷风扇来试试

网友E:
这个得能个大点的配重!!

网友F:
全速的话 风扇估计都站不住

网友:
全速转起来不得把风扇自己吹到

网友G:
支持diy,就是这个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这种DIY精神!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正点了!楼主请问电源该如何接到 降压模块上面? 这几天准备搞一个无刷风扇来试试

这个问题我真不知如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不错

谢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能个大点的配重!!

不用,手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速的话 风扇估计都站不住

我都站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diy,就是这个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吧

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路过帮顶。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厉害,支持楼主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真不知如何回答

请问有降压模块的关键字吗?或者说明书 谢谢 楼主

网友K:
整两个18650电池整合到小风扇下面的空间里,既增加自重又不用外接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整两个18650电池整合到小风扇下面的空间里,既增加自重又不用外接电池了

电池盖被我粘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楼主不错不错很强势

没有没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力有多大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降压模块的关键字吗?或者说明书 谢谢 楼主

叫MP1584

网友:
确定不会飞起来吗?

网友M: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
电调装里面好点!

网友:
这转起来,能叫风扇自己转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