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可以用来飞 :飞翼!飞翼! 飞翼吗!

楼主(2017-09-24):
求助! 乐迪迷你PIX 或者,雷讯PIX可以用来飞飞翼吗?

网友:
可以,在论坛上面搜索,有教程

网友A:
看附图,pix能用在不同的模型上。

网友B:
可以用来飞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附图,pix能用在不同的模型上。

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来飞飞翼

怎么调呢

网友:
刷写固定翼固件 之后在高级参数里面设置 泡泡老师有视频教学,关键词 pix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