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4悬停时机身抖动抽风

楼主(2017-09-24):
有知道的朋友吗?我的精灵4在空中悬停时不动摇杆,无论是p档或S档都会不定时的抽一下风,机身抖动,云台拍的画面很稳。是要调整PID吗?我指南针和加速度计都校准了的还是抽风。求解!

网友A:
可能是螺旋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螺旋桨有问题

谢谢你回复!螺旋桨还好没有变形,也无缺口,只是看到尾部两片桨有转动时有轻微的双桨。

网友:
云台稳就对了 机身都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回复!螺旋桨还好没有变形,也无缺口,只是看到尾部两片桨有转动时有轻微的双桨。

装碳纤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