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刷固件刷不进

楼主(2017-09-25):
显示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道翻译帮助你认识内容,另外你固件刷不进可以先拿mp试一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格式化一下好了,你刷的时候是不是闪红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翻译帮助你认识内容,另外你固件刷不进可以先拿mp试一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格式化一下好了,你刷的时候是 ...

问你一下刷固件时一定要插SD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你一下刷固件时一定要插SD卡吗

你又不是apm,当然要啦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飞控没有回应,如果让qgc卡住,boot飞控,重启qgc.qgc刷固件要联网的,而且要用usb线直连飞控,必须插sd卡,

网友:
建议先用mp刷固件在用q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