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PIXracer飞控有个元件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7-09-25):
这个开源文件上是MCP131我查了一下131的有好多型号 比如MCP131T300E/TT 我测了下电压是2.93V的 应该是300E的 但是我买的MCP131T300E/TT买回来放电路板上大了一点 想问你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
潇洒继续撒加安心睡觉安新三

网友A:
更小的是把TT换成LB,封装有SOT-23改成SC-70。

pix是开源飞控,国内的这些板子大多进行过重新布局。

和开源料单中的封装不一样也不奇怪,尤其是换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小的是把TT换成LB,封装有SOT-23改成SC-70。

pix是开源飞控,国内的这些板子大多进行过重新布局。

我现在买的是TT的问你一下TT和LB只是封装不同 吗 我用TT也能勉强焊上去 他们可以相互代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买的是TT的问你一下TT和LB只是封装不同 吗 我用TT也能勉强焊上去 他们可以相互代替吗

一般情况下sot23和sc70的脚序应该是一样的,芯片功能肯定是相同的。

我之前有过一个芯片,画板画成sot23,买的sc70,也是勉强能焊上,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