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油门校准问题

楼主(2017-09-26):
双发固定翼,用的是银燕电调,请问怎样校准油门?

网友A:
Y线,别的和普通油门校准一样。

你说的银燕电调,应该是BL程序的,方法:油门最高,上电,听音乐,音乐结束油门最低,再听音乐,音乐结束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线,别的和普通油门校准一样。

你说的银燕电调,应该是BL程序的,方法:油门最高,上电,听音乐,音乐结 ...

是BL的。
Y线是不是只接一个电调上的5v电,另一个电调5v的正极就不接,是这样吗?
校准时是等音乐完毕,就把油门拉下来,不是等它哔哔叫再拉,是吗?
谢谢

网友:
1.是的
2.是的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我明天去公司试试,如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B:
挑掉一个电调的正极线,同时校准

楼主:
现在遇到这样问题,按你教的方法,直接用接收机进行校准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了,但一接上pix 它又不工作了,始终在哔哔叫,就像没校准之前的样子。麻烦你帮看看什么问题,怎样在pix上校准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挑掉一个电调的正极线,同时校准

怎样在pix上同时校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这样问题,按你教的方法,直接用接收机进行校准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了,但一接上pix 它又不工作了, ...

建议你仔细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完整的看三遍,就会了。

大实话,你没有完整的看几遍,后面还会遇到问题。码字麻烦,不如视频,跟着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完整的看三遍,就会了。

大实话,你没有完整的看几遍,后面还会遇到问题。 ...

多轴我都会做,也能很顺利的校准,只有这个固定翼的出问题了,按照多轴校准方法,总是有一个电机没有确认音乐(如果只接接收机两个电机都有确认音乐)。顺便说一下,我刷的3.8.2固件,在全部参数里还找不到VTAIL_OUTPUT参数,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很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在pix上同时校准?谢谢

看看泡泡教程去吧

网友C:
刚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3-03):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D:
自己不会了就往pp那里一推,真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不会了就往pp那里一推,真恶心。

呵呵,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银燕客服帮助下,顺利校准。没有厂家帮助,谁也搞不定。

网友E:
楼主的双发能不能差速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双发能不能差速转向

可以差速转向,油门分别接两个不同的飞控接口上(servo*),哪个都行(闲置的)左油门73,右油门74,RUDD_DT_GAIN=10 或者20,10就是10%,20就是20%。。。,你可以根据自己飞机大小,在地上试试,大致感觉一下设置多少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