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这里,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楼主(2017-09-26):
零度x4v2飞控的升级数据线可以用3.3v的usb转ttl模块代替么,求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帮顶

谢谢,

网友:
没用过 不懂帮顶

网友B:
这个不清楚了 母亲没玩过零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清楚了 母亲没玩过零度的

好吧,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大哥

不是母亲 是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