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近距离FPV的F3问题

楼主(2017-09-26):
打算用F3飞控装在Z84上进行FPV,预防万一还是要加GPS,为减重,北斗几十块的GPS模块直接插在飞控上就行了吗?还要加什么电子元件吗?

网友:
不错啊,凑个热闹帮顶

网友:
加gps万一还可以返航

网友:
1.首先你要刷INAV
2.可以不加GPS,就玩自稳和手动
3.加了GPS要选择合适的端口和波特率
4.INAV调参软件里面要设置
5.你买的GPS要问清楚波特率是多少,否则要一个一个去试,非常麻烦,别去买北斗了,买M8N带北斗的,淘宝搜索BN-200,波特率9600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再搞个osd就完美了

网友A:
bn系列gps不需要设置波特率,bn180,200都可以,插上默认波特率就行,不需要设置,不需要设置,不需要设置

网友:
刷F3好玩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bn系列gps不需要设置波特率,bn180,200都可以,插上默认波特率就行,不需要设置,不需要设置,不需要设置

bn180搜星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bn180搜星效果如何

首次3-5钟,精读16课左右吧

网友:
弄好了写个全部的教程。不然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