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SE进行拉距离的时候天线要指向天吗?

楼主(2017-09-26):
上一次没指向天,只拉锯了1公里,然后弄一下天线就断开连接了?为什么

网友:
3se别飞远,很容易丢机。想远飞买3a或者4

网友:
WIFI图传距离近

网友:
wifi的接收距离有限,信号中断容易炸机哟。

网友:
那个是WIFI图传   飞机直接跟手机通讯    你那天线只是遥控器的。。。

网友:
WIFI不是飞机的WIFI模块直接跟手机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回答错误了吧,wifi是飞机直接连手机?

WIFI不是飞机的WIFI模式直接跟手机通讯???????

网友(2018-12-27):
不是摇控器的WIFI模块和手机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