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请问大神,如何更改萝莉三代接收接无线模块引脚定义?

楼主(2017-09-26):
如何更改萝莉三代接收接无线模块引脚的定义?改程序什么地方啊?

网友:
程序源码

网友:
不错啊,凑个热闹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源码改了,编译hex文件出错请帮忙讲详细些

你把你怎么改的怎么编译的放上来,大家才能帮你看哪里错了

网友B:
想问一下萝莉遥控器的群号,大佬们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萝莉遥控器的群号,大佬们能说下吗?

272416403

楼主:
是改这里吧,是不是只改这里就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改这里吧,是不是只改这里就行啊,

应该是这里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