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降落伞控制逻辑求助

楼主(2017-09-26):
请问下大佬,除了任务规划里DO_PARACHUTE命令之外有办法可以实现手动开伞停桨么,servo10作为舵机降落伞控制通道

楼主:
固件是3.8.2,pixhawk版本2.1

网友A:
遥控器开伞和mission planner任务规划开伞只能2选一

楼主(2017-10-29):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开伞和mission planner任务规划开伞只能2选一

好的谢谢

网友B(2019-04-30):
我在飞行航点后直接添加DO_PARACHUTE命令不能自动开伞,而是在返航点盘旋,是不是需要在开伞命令前加RETURN_TO_LUNCH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飞行航点后直接添加DO_PARACHUTE命令不能自动开伞,而是在返航点盘旋,是不是需要在开伞命令前加RETURN ...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2019-06-10):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是这个问题

还没有解决呢,测试了两次还不行,更换了别的飞控,不过这个问题还得研究,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连官方的都不是这个意思,都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了,不过飞控功能这么强大,这个只能算是常用的功能不至于没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解决呢,测试了两次还不行,更换了别的飞控,不过这个问题还得研究,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连官方 ...

可以用do命令设置开伞值,然后设置空速值,最后跟一个land就实现开伞降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do命令设置开伞值,然后设置空速值,最后跟一个land就实现开伞降落了

好的,回头我试一下,非常感谢您的热情解答

网友C(2019-07-28):
引用 网友B:
好的,回头我试一下,非常感谢您的热情解答

客气了

网友:
你好楼主,想请教一下是怎样连接降落伞以及进行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

你好,请教一下怎么飞控连接降落伞进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