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相机控制线

楼主(2017-09-27):
大神们,我这个控制线是不是不能远程控制拍照录像?

网友:
可以的  淘宝找一下有教程

网友:
这个只有视频输出,远程控制的多两根线连去接收机。

网友A:
这个不行的,可以遥控的有另外两个黑白的线连接收机,具体见图:

网友:
3楼正解,楼主那个缺少控制芯片。

自带的都是只有视频输出的,控制模块需要单独买

或者你有单片机基础的话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行的,可以遥控的有另外两个黑白的线连接收机,具体见图:

谢谢,已经明白了。

网友:
gopro的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个是做相机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