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无人机航拍APP

楼主(2017-09-27):
请教各位大神们,你们自己组装的机子一般都用什么航拍APP,求推荐!!!

楼主:
这个是不是要收到WIFI距离的限制?

网友:
还有用别的的么...

网友A:
不用APP,用图传显示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APP,用图传显示屏

怎么加呢!我的一体屏没有输出哎

网友(2017-11-06):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呢!我的一体屏没有输出哎

一体屏直接看不就行了,为啥还要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