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出问题了

楼主(2017-09-27):
3s电池满电的时候百分之60油门起飞,电压降到11.9的时候只能离地半米左右,多大油门的不能再往上升了

网友:
电调行程校准 更换电池 排除电池问题

网友:
电调行程校准一下

楼主:
校准了啊,和电流计有关系吗?

网友:
楼上的,然并卵

网友A:
飞机超重了吧      还有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超重了吧      还有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3s的5200电池,别人挂云台挂狗都飞十分钟左右,我这个就有个图传和摄像头还没供电五分钟多一点就不行了

网友A:
你的电机多大   估计 应该 可能  电池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的5200电池,别人挂云台挂狗都飞十分钟左右,我这个就有个图传和摄像头还没供电五分钟多一点就不行了

什么配置  3s2200的都不止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多大   估计 应该 可能  电池问题

2212 920kv电调是四合一的25a银燕,apm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  3s2200的都不止5分钟

电池在权盛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920kv电调是四合一的25a银燕,apm2.8

很明显  超重了   电机超负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920kv电调是四合一的25a银燕,apm2.8

我以前2212kv920配3s2200应有尽有  都可以飞8分  还有3.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在权盛买的。

电机超负荷工作  动力就会损耗  换一块小点的电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超负荷工作  动力就会损耗  换一块小点的电池试试看

3500可以吗?还得买电池去,快折腾一个月了,终于能飞了又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0可以吗?还得买电池去,快折腾一个月了,终于能飞了又出这个问题

先称重看机器多重   起飞重量一般是电机最大推力的5分之2  看你电机的力效表  最大起飞重量除以5乘以2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0可以吗?还得买电池去,快折腾一个月了,终于能飞了又出这个问题

根据我的方法看力效表   如果飞机超重就是电机问题  如果没有超重就是电池问题或者其他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就是飞机太重 不想称重的话 飞一圈自己摸摸电机看热不热

网友:
整机重量是多少呀

网友:
你没说桨是多大的,快桨还是慢桨,这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飞机太重 不想称重的话 飞一圈自己摸摸电机看热不热

昨天晚上把电机炸了。。。定子和转子炸开了,不想玩了,破玩意

网友:
都说的有道理 慢慢分析

网友:
四合一电调发热量很大,而且散热不好。温度过高电调会自动降低功率保护电调

网友:
飞四轴最好不要买四合一电调,四合一很可能出各种问题,用单个电调20A就行,我和你的配制是一样的,用2OA单个电调,36O轴距带两轴云台,140O克,飞空15分钟,降落10,8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