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態平衡與動態平衡的差異

楼主(2017-09-27):
剛剛在論壇看到之前前輩的PO文
小弟路過發表個人淺見...
如有錯誤還懇請版上前輩們賜教...

動態平衡與靜態平衡的差異

小弟所了解的"動"平衡...
是指在工作轉速下...針對震動修正而增減槳葉特定位置重量...進而達到低震動需求的平衡作業...
基本上都是需搭配高精度儀器輔助執行...當然也是有許多資深的老師傅會用土法煉鋼(經驗法則)去做修正...
但是若以效率與精度來論...當然是儀器更勝一籌...
至於一般重量與重心配平的所有平衡作業都歸類為靜態平衡...

网友:
推到底的理论是错的
震动不是转速高就大..
这个跟震动频率有关.一般在一半油门的时候震动最大...经过我的实践
但是也不一定.我见过共振产生在1/3油门的
也见过2/3油门的
都有可能.具体的操作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固定翼用的兩葉槳動平衡比較簡單...
跟一般靜態平衡差不多...
只差別在動平衡是裝上馬達運轉再做平衡 ...

动平衡影响最大的是转速 不光螺旋桨要动平衡 马达也要做
个人是做不了动平衡的 如果想自己做很危险而且精度很差还不如不做 要马达油门推到底看震动

网友B:
动平衡一般不好测,工厂有机器。。。自己测得话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一般不好测,工厂有机器。。。自己测得话 不懂

一般固定翼用的兩葉槳動平衡比較簡單...
跟一般靜態平衡差不多...
只差別在動平衡是裝上馬達運轉再做平衡...
為了減少增加重量...
多數會盡量將膠帶由外緣貼起...

ez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平衡影响最大的是转速 不光螺旋桨要动平衡 马达也要做
个人是做不了动平衡的 如果想自己做很危险而且精 ...

馬達動平衡肯定是要先做的...
但是誠如zxc850414前輩所言...
最大共振不一定是在最大油門處...
所以一定要油門跑全程測試並不斷修正...
其實為的不外乎是降低磨損與提高效率...
如果真的要高精準及高效率...自然還是必須依賴專業機台輔助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