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 pix固定翼V尾怎么设置?

楼主(2017-09-27):
全部参数里找不到VTAIL_OUTPUT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一版本的MP和固件?
这不是吗?

网友B:
官方文档上看 似乎pix 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 只有APM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一版本的MP和固件?
这不是吗?

mp是1.3.39
固件是3.8.2
我的mp更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文档上看 似乎pix 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 只有APM有

我的APM没看见有

网友:
APM是有的   我把剩下不用的APM都装固定翼上了 这是 支持Arduino 的最后一个版本了 3.4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一版本的MP和固件?
这不是吗?

已经解决了
SERVO2_FUNCTION 值改成79
SERVO4_FUNCTION 值改成80

网友:
原来泡泡一直默默的关注着我们新手!

网友:
我的apm可以看到 是3.1.5的固件

网友:
我的apm可以看到 是3

网友:
继续学习中,泡泡老师的贴要顶啊

网友(2018-01-08):
新固定翼,固件不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2018-10-14):
还是泡泡老师好,做了那么多教程。帮助我们小白。

网友:
顶起来  谢谢泡泡老师  从中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
楼主  我的飞机是小胖子  请问这个设置是改变什么的呢  小胖用不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