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校准问题

楼主(2017-09-28):
再次发帖请教,我用固定翼3.8.2固件,云团飞机双发电机,银燕电调BL程序的,飓风2820电机,我在接pix情况下无法同时校准电调,(只接接收机下可以同时校准,但回到pix上就不同步了,油门无法控制他们,在拉下油门后,总有一个电机没有确认音乐) ,我用Y线连接电调,只接了一个5v电源。麻烦大家给指点一下,在pix下校准电调的方法,(请不要告诉我去看泡泡老师视频,知道的就告诉一下吧,)谢谢

网友:
那么多教程

网友:
单独校准后用Y线连接应该是正常的,除非你接法有问题

网友:
你把几个电调对调试一下!也许会好

网友:
减掉一条电调的5v电源线

网友A:
两个电调用接收机校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调用接收机校准即可

用接收机能校准,并且推油一起转,接到pix上面推油一个先转,一个后转,后转的能比先转的油门推杆大约多一个刻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接收机能校准,并且推油一起转,接到pix上面推油一个先转,一个后转,后转的能比先转的油门推杆大约多 ...

单独给电调做油门校准 在并联校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给电调做油门校准 在并联校准一次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