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2560 支不支持i2c的oled屏

楼主(2017-09-28):
订购了mega2560 准备做个小控玩玩,现在手上有个i2c的oled ,想问下可不可以用这个oled作为显示屏,因为oled屏可以做的更小点。
看到都是用带背光的led来做显示屏的。

网友:
其实你说的我都不懂

网友:
似乎版本 3.5 以上才支援,即是 apm 用不了,要 pixhawk 才行。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display-onboard.html

楼主:
竟然找不到编辑...
可能没说明白,想用arduino mega 2560 做一个opentx 固件的控,但找到的都是用普通led 作为显示屏的,没见到用oled。
就想问下能不能用arduino mega 2560来做的opentx 控使用i2c通讯方式的oled 来代替带背光的串口/并口led(例如: 12864 cog 12864液晶屏 128*64cog ST7565P 并口串口支持3.3v 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竟然找不到编辑...
可能没说明白,想用arduino mega 2560 做一个opentx 固件的控,但找到的都是用普通led  ...

,没有这种屏的固件,用这个 屏就比较小,但没OLED亮、
、这个屏要焊接扁线,改下串并口和8600和8060,我就是改这种屏的,
这个是浅雪改萝莉三代屏的代替品,也能用于OPENT TX 2560控

网友B(2018-04-09):
2560opentx支持i2c的oled 支持驱动1306 和sh1106驱动的 i2c

网友C(2018-06-22):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屏的固件,用这个 屏就比较小,但没OLED亮、
、这个屏要焊接扁线,改下串并口和8600和8060,我 ...

请问如何改动? 如何接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改动? 如何接线?
把S断开,P焊接,6800焊接,就把串口改成并口6800通讯协议,接1117 3.3V  IC,改成TTL 3.3V供电,要去掉上面5个0欧姆电阻,在L标号上焊接2.7K电阻13个,L标号上面一排C标号上焊上5.1K电阻13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S断开,P焊接,6800焊接,就把串口改成并口6800通讯协议,接1117 3.3V  IC,改成TTL 3.3V供电,要去掉上 ...

感谢,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如果不改5v,那么应该把余下的13-5=8个50欧姆电阻补上?
此外并口的db0到db7该从哪里接出来?
大哥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如果不改5v,那么应该把余下的13-5=8个50欧姆电阻补上?
此外并口的db0到db7该 ...

不改5V,把L标号上都装上0欧姆电阻,并口的db0到db7就按照我给你发的图接口定义接

J4接口就是并口接线口,

网友(2019-01-30):
并口就是线多  还是 串口好

网友(2020-11-30):
引用 网友B:
2560opentx支持i2c的oled 支持驱动1306 和sh1106驱动的 i2c

你好,2560opentx要怎么接oled屏,需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