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飞控 flying_wing模式下,两个舵机同向

楼主(2017-09-28):
刷了flying_wing 三角翼模式, 两个舵机始终是同向的,没有差向。
遥控器上打副翼和升降舵,两个舵机都是同向的。
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设置舵机正反,舵机设置页面,3和4舵机有一个是负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舵机正反,舵机设置页面,3和4舵机有一个是负号的

mwc三角翼怎么接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wc三角翼怎么接线啊

看配置页面的示意,飞翼写着3和4号输出通道,对应你板子上的pwm输出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配置页面的示意,飞翼写着3和4号输出通道,对应你板子上的pwm输出通道。

我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配置页面的示意,飞翼写着3和4号输出通道,对应你板子上的pwm输出通道。

能不能给张图

网友C:
楼主,飞翼模式,在 328P PROmini 板上,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翼模式,在 328P PROmini 板上,怎么接

普通固定翼的副翼1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