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 三角翼 FPV INAV 设置 INAV教程设置基本设置

楼主(2017-09-28):
首先声明啊 ,错了你说我在改,不懂的就来群里一起讨论啊

群里有基本命令需要写入,加群下载,这里不详细介绍了

网友:
可惜看不懂  帮顶

网友:
inav是固定翼飞控吗?

网友A:
说明一下今天failsafe 安全保护实测经验,血的教训:

由于接收机自身原因,无法设置遥控器失控保护。
    只有使用inav的自身的failsafe,在failsafe这个页面设置的安全保护是RTL。其实你关控,或者不接接收机,inav自动启动安全保护,见调参软件状态指示(红色降落伞)。实测将模式开关拨到failsafe位置,飞机在天上执行的动作是从当前高度滑翔返回家的位置,然后自动降落(飞控不控制油门,也就是说油门在0时,飞控没有动力输出),osd界面是显示为飞行总结信息(最大航程,最高速度等信息),使用这个模式后,无法切回其他模式,直到飞机自动降落。当时飞机在家80米左右的范伟内,不知道飞远了之后会不会自动油门。

     当时切不回来也是惊了,落地后更吃惊,竟然自动降落了。回想设置界面,虽然设置为rtl,图示上是多轴回到家的位置有个向下的箭头,那应该就是回家降落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释。我想四轴的安全保护的方法不适用于固定翼。
第二次试飞后,开关打到failsafe的位置,正常滑了一段时间,想试下安全开关(arm)开关的影响,这是作死的操作。于是打了下安全开关,飞机头栽下来,打回去解锁切其他模式无反应,osd界面还是那个总结页面,然后炸之。已经设置过180度任意解锁。

     可以告诉大家空中打RTL模式是正常使用的。

     一切都在从新摸索,一些血的教训。目前inav固件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或者说基于多轴开发,有些问题还不够倾向于固定翼,bug还有不少。

    目前inav网上分享的使用经验、中文教程相当匮乏,中文资料少之又少,让我们摸索起来有些困难,希望大家发动起来踊跃讨论,带动inav国内的发展。

网友(2017-11-07):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今天failsafe 安全保护实测经验,血的教训:

由于接收机自身原因,无法设置遥控器失控保护。

我的小四轴 打到faiksafe直接就掉落了 只能用 RTL

网友(2018-03-15):
顶楼主的贴,我用CC3D刷了INAV固件,可以用了,可是接GPS没反应,灯不亮,是要打开什么吗?

网友(2018-06-09):
好教程,帮顶

INAV教程真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