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魔,仿制大神的2.4G频谱仪

楼主(2017-09-28):
新人初入,看到大神的2.4G频谱仪,于是也想DIY一个,就当入魔第一个作业吧。原帖出处,http://mall.moz8.com/m/post/82871?from=apph5

没有外壳,等有空再弄一个合适的外壳。

初步组装完成图

我的OLED屏:

模块上的IIC 地址是0X78,程序中的是0X3C,没搞懂,待后面研究

程序中的I2C地址是用的0X3C,这个有待进一步研究

频谱仪的大脑ARDUINO NANO

ARDUINO NANO 大脑

2.4G模块

2.4G模块

下载程序到ARDUINO中,大神都说要用1.6.13,我没找到,我用的是1.7.8,也可以正常工作。
程序大家可以到大神帖子中下载。

根据自己的硬件,选择相应的COM口,就可以上传程序了。

根据接线图接线

小聚一下

接线图

初步接好后,通电试机

杜邦线连接

备好充放电模块、一块锂电池:

再找一块面包板,就可以搭建我的频谱仪了。
焊好线,通电充个电试一下,效果立马出来了。

至此初步完成,感觉大神无私的奉献,让小白有了一次成功的DIY。

网友A:
我也准备DIY一个。

网友B:
频率范围能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DIY一个。

想就动手吧,买全材料就可以了,没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范围能调不?

程序是现成的,频率范围不知道可不可调,要等后期对程序进行研究后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就动手吧,买全材料就可以了,没有难度

上网照图搜索全了,先收藏好,待时候下手啰...

网友:
做一个多少钱

网友C:
电视3.7伏特就可以吗

网友D:
24l01神器啊,不过具体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3.7伏特就可以吗

电池充好电正常有4.2V,电路可以正常工作,用电量 很少的;如果想长时间用的话,可以增加一个升压模块,升到5V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l01神器啊,不过具体原理是什么?

24L01把检测到信号送ARDUINO,ARDUINO再驱动OLED屏显示

楼主:
到某宝上找一下就OK了,我的部件大都是自己的存货,所以记不清价格了,只有充电模块是后来买的,几块钱;其他元器件价格也不高,都是批量生产的模块3、40元应该就能全部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充好电正常有4.2V,电路可以正常工作,用电量 很少的;如果想长时间用的话,可以增加一个升压模块, ...

加个充电宝板就可以咯

网友(2017-11-29):
都做好了,我程序还编译出错那!

网友(2018-03-11):
楼主可以的 我也正想弄一个

网友:
好想做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