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接线更简洁的教练器/换路器

楼主(2017-09-28):
之前设计的教练器/换路器(如下),做10个要失败8个,因为pin间距只有 0.5mm,焊接失败

现在换个大一些 pin的器件,可以做到 100%成功了, 而且还大大改善了设计

有兴趣可来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40bbd41c17RVdP&id=557419700255

网友A:
不错,分享给群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分享给群里了

多谢支持!

网友B:
这个真是好东西  而且很精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是好东西  而且很精致啊

  多谢老友支持!

网友C:
估计是一个单片机加两个逻辑电路,或者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一个单片机加两个逻辑电路,或者电子开关。

正确, 开关是进口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确, 开关是进口货

不用强调进口货,电子开关哪生产的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强调进口货,电子开关哪生产的都差不多。

  我用国产或进口都做过试验品, 国产也没发现异常。
  但感觉得国产还是有点延迟,为了保险,都用进口的。 虽然不贵,但价格差几倍。

  另外也不知道,国产耐用性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国产或进口都做过试验品, 国产也没发现异常。
  但感觉得国产还是有点延迟,为了保险,都用进口 ...

CMOS结构的东西,也就几十到几百纳秒的延迟,你也只能是“感觉”有点延迟了。我不是在黑你,不要误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结构的东西,也就几十到几百纳秒的延迟,你也只能是“感觉”有点延迟了。我不是在黑你,不要误会了。 ...

没事,讨论问题。

可能我有点崇阳媚外

另外请教: 国产开关芯片,耐用性如何? 还有防静电?
没问题的化,以后换国产, 产品还可降价,更实惠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事,讨论问题。

可能我有点崇阳媚外

我觉得这些成熟通用的国产塑封IC没有任何问题,从运放到单片机,电子开关应该也没大有问题。你可以在焊接工艺上下点功夫,做小才有竞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些成熟通用的国产塑封IC没有任何问题,从运放到单片机,电子开关应该也没大有问题。你可以在焊接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