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飞行手柄玩模拟器

楼主(2017-09-28):
大概2年前,我就做了 PC 飞行手柄玩模拟器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j0553elwjii&auto=0

因为手柄类型太多,难配置,所以不好推广, 现在我想出个好办法,就是宝贝包括摇杆,问题就解决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wFm&id=558974029932

网友:
楼主玩不玩dcs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摇杆+加密狗的配置就可以在任何模拟器上运行了吗?

楼主:
  还没玩过, 但这个摇杆模拟器 输出 ppm, 可以通过高频头 控制 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摇杆+加密狗的配置就可以在任何模拟器上运行了吗?

我以前测试了 凤凰 和 G4 可用
反正输出 ppm,  能读取的 ppm 的模拟器 都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测试了 凤凰 和 G4 可用
反正输出 ppm,  能读取的 ppm 的模拟器 都可以用

既然模拟器是靠读取加密狗的PPM信号,那能不能将其接到遥控器的教练口上,然后将手柄或者摇杆的通道映射到遥控上,直接用摇杆或手柄来控制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模拟器是靠读取加密狗的PPM信号,那能不能将其接到遥控器的教练口上,然后将手柄或者摇杆的通道映射 ...

   飞控模拟器加密狗 “吃”的是 PPM,  这个摇杆是给加密狗喂 PPM 的。

   你当然可以喂给另外一个遥控器, 这样遥控器作为教练,你才做飞行摇杆当学徒。 就可以控制飞机了。

   如果飞行摇杆操作不方便,你立马切会 教练,用传统遥控器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模拟器加密狗 “吃”的是 PPM,  这个摇杆是给加密狗喂 PPM 的。

   你当然可以喂给另外一个遥 ...

有个问题就是加密狗一头是USB,一头是3.5mm音频口,手柄或者摇杆的USB口如何转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就是加密狗一头是USB,一头是3.5mm音频口,手柄或者摇杆的USB口如何转接上去?

套件有个 小转接器,  一头接 电脑 usb, 一头接 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摇杆+加密狗的配置就可以在任何模拟器上运行了吗?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