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inim osd 刷SP Racing F3版本的固件后只有图像没有OSD信息

楼主(2017-09-29):
  如题,之前没刷固件前是APM的固件有字后来刷过后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飞控上面需要设置什么还是OSD调参软件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osd要刷mwosd1.68 ,在arduino里设置好对应飞控类型后上传。用mwosd的gui设置。
osd接飞控的uart口要开msp,tx rx均需链接。cleanflight 的那个osd是给板载整合osd用的。请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要刷mwosd1.68 ,在arduino里设置好对应飞控类型后上传。用mwosd的gui设置。
osd接飞控的uart口要开msp ...

我用的OSD调参软件不对吗?还有飞控的msp怎么只能开uart2和3的RX开1的话后面两个会自己关掉

网友A:
msp协议飞控只能启用两个。mwosd有自己的专用调参软件,去他们的官方网站下载。现在有chrome的调参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协议飞控只能启用两个。mwosd有自己的专用调参软件,去他们的官方网站下载。现在有chrome的调参工具了

我用的是这个OSD   minim 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OSD   minim osd

mwosd是固件的名称,硬件还是minimosd

网友:
继续学习中,泡泡老师的贴要顶啊

楼主:
谢老铁们,总算是搞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水平线怎么是字,看着好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