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最新固定翼固件3.8.2的V尾设置

楼主(2017-09-29):
     昨天用PIX装进新上市的V尾熊猫机,发现最新版的固件下V尾设置和以前有很大不同。百度了一下也百度不到V尾如何设置。于是在航模群里请教,得到高手指点。成功后不敢独享成果,因此写个帖子给后来的人一点指导。
    3.8.2固件下,每个舵机都有自己的参数设置,这样带来的好处是使用非常灵活,可以支持更多的飞行器类型,但是设置更复杂了一些。
    我的飞机2个尾翼舵机接的是2通道和4通道,因此如果要设置V尾混控,只需要单独设置2和4通道的参数即可。
    飞控连接后,点“配置调试”-“全部参数表”,在右侧搜索栏输入servo,会列出所有servo开头的项目。因为我的尾翼舵机是2和4通道,所以我只要改2和4通道的参数,也就是servo02和servo04的参数。其中_function结尾的参数是定义这个舵机的用途,_MAX和_MIN定义行程大小。默认的max是1900,min是1100。

关于function的定义,已经有大神kris968658给出了列表,我原封不动复制过来。
----------------------------------------------------------------------------------------------------------------------------------------------------------------------------------------------------------------
     *** Servo_FUNCTION 可用编号表 ***

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说明
==== ====================== =======================
0    k_none                 不使用
1    k_manual               手动,只是通过RC信号
2    k_flap                 襟翼(flap)舵机
3    k_flap_auto            襟翼(flap)自动
4    k_aileron              副翼舵机
6    k_mount_pan            云台1 yaw舵机
7    k_mount_tilt           云台1 Pitch舵机
8    k_mount_roll           云台1 roll舵机
9    k_mount_open           云台1 (开/关)
10   k_cam_trigger          相机快门触发
11   k_egg_drop             丢鸡蛋(一种比赛)
12   k_mount2_pan           云台2 yaw舵机
13   k_mount2_tilt          云台2 Pitch舵机
14   k_mount2_roll          云台2 roll舵机
15   k_mount2_open          云台2 (开/关)
16   k_dspoiler1            差分扰流板1(左翼)
17   k_dspoiler2            差分扰流板2(右翼)
18   k_aileron_with_input   副翼舵机(带rc输入)
19   k_elevator             升降舵机
20   k_elevator_with_input  升降舵机(带rc输入)
21   k_rudder               尾舵机
22   k_sprayer_pump         作业喷雾器泵信道
23   k_sprayer_spinner      作业喷雾器旋转信道
24   k_flaperon1            flaperon-左翼
25   k_flaperon2            flaperon-右翼
26   k_steering             地面转向器舵机(轮子转向)
27   k_parachute_release    释放降落伞
28   k_gripper              夹具
29   k_landing_gear_control 起落架控制器
30   k_engine_run_enable    引擎(油动发动机)开关
31   k_heli_rsc             直升机RSC输出
32   k_heli_tail_rsc        直升机尾RSC输出
33   k_motor1               多轴或VTOL的电机1
34   k_motor2               多轴或VTOL的电机2
35   k_motor3               多轴或VTOL的电机3
36   k_motor4               多轴或VTOL的电机4
37   k_motor5               多轴或VTOL的电机5
38   k_motor6               多轴或VTOL的电机6
39   k_motor7               多轴或VTOL的电机7
40   k_motor8               多轴或VTOL的电机8
41   k_motor_tilt           VTOL倾转舵机(无矢量推力控制)
51   k_rcin1                RC通道穿透(CH1)
52   k_rcin2                RC通道穿透(CH2)
53   k_rcin3                RC通道穿透(CH3)
54   k_rcin4                RC通道穿透(CH4)
55   k_rcin5                RC通道穿透(CH5)
56   k_rcin6                RC通道穿透(CH6)
57   k_rcin7                RC通道穿透(CH7)
58   k_rcin8                RC通道穿透(CH8)
59   k_rcin9                RC通道穿透(CH9)
60   k_rcin10               RC通道穿透(CH10)
61   k_rcin11               RC通道穿透(CH11)
62   k_rcin12               RC通道穿透(CH12)
63   k_rcin13               RC通道穿透(CH13)
64   k_rcin14               RC通道穿透(CH14)
65   k_rcin15               RC通道穿透(CH15)
66   k_rcin16               RC通道穿透(CH16)
67   k_ignition             点火开关
68   k_choke                熄火开关
69   k_starter              起动器
70   k_throttle             油门
71   k_tracker_yaw          跟踪天线yaw舵机
72   k_tracker_pitch        跟踪天线pitch舵机
73   k_throttleLeft         油门-左(差速控制左电机)
74   k_throttleRight        油门-右(差速控制右电机)
75   k_tiltMotorLeft        VTOL倾转舵机-左(矢量推力控制)
76   k_tiltMotorRight       VTOL倾转舵机-右(矢量推力控制)
77   k_elevon_left          飞翼-左舵机(免混控)
78   k_elevon_right         飞翼-右舵机(免混控)
79   k_vtail_left           V尾-左舵机(免混控)
80   k_vtail_right          V尾-右舵机(免混控)
81   k_boost_throttle       垂直推力油门82   k_motor9               多轴或VTOL的电机9
83   k_motor10              多轴或VTOL的电机10
84   k_motor11              多轴或VTOL的电机11
85   k_motor12              多轴或VTOL的电机12

----------------------------------------------------------------------------------------------------------------------------------------------------------------------------------------------------------------

再次看这个参数表,我根据上面的列表,把servo02和04的function分别改成了79和80。用遥控器测试的时候发现2个尾翼在升降操作的时候不是同时上下摆动,于是我又把其中一个舵机的max和min对调。再观察尾翼行程发现行程偏小,于是把范围从1100-1900改成600-2400。

最后在飞控内调试飞控的自稳功能,一切顺利!

网友:
用pix玩v尾的玩家 我们还在用apm飞v尾

网友A:
方向不对,应当是将对应的reverse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不对,应当是将对应的reversed=1

这个真不知道,我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知道,我又学习了!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向不对,应当是将对应的reversed=1

谢谢这位大神,之前一直是 动方向 升降动
现在好了动升降是升降 动方向是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向不对,应当是将对应的reversed=1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自稳模式下打副翼V尾也会动。手动模式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自稳模式下打副翼V尾也会动。手动模式没事

Kff_rddrmi=0 你试试这个。我也是新手,也在不断的学习和请教中。

网友:
我用飞翼,感谢楼主,终于找到设置了

网友:
终于找到了方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18-07-09):
请问,V尾舵机左右之分是从机尾向机头方向看还是从机头向机尾方向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V尾舵机左右之分是从机尾向机头方向看还是从机头向机尾方向看的?

不分左右

网友D(2019-10-06):
楼主, 设置好V尾,打升降抖舵咋回事,改成普通方向和升降就不抖

楼主(2019-11-05):
引用 网友D:
楼主, 设置好V尾,打升降抖舵咋回事,改成普通方向和升降就不抖

V尾和副翼默认是有混控的,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2020-12-31):
感觉这个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