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

楼主(2017-09-29):
首飞机身一直倾斜,而且感觉升降舵舵面很小    头部着地

网友A:
这个飞机很好飞,找个老鸟调调,
我的新机首飞机翼没装好直接折了  ,修好了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很好飞,找个老鸟调调,
我的新机首飞机翼没装好直接折了,修好了继续飞 ...

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升降舵照片吗

网友:
倾斜问题检查推力线左右有没有偏,然后就是副翼微调了,还有看看垂尾有没有歪。

升降舵舵量问题,检查根本那根导管是否牢固,再有就是调整孔位,舵机摇臂那边越靠外安装舵量越大,舵角那边越靠里装舵量越大,还有就是看看遥控本身设置

网友B:
首航前檢查~1.先檢查各通道作動方向是否正常...
                   2.飛機重心是否正常...
                   3.固定螺絲卡扣是否鬆脫...
                   4.螺旋槳方向是否正確...(一般是字體朝前)
                   5.地面手拋檢查...
如果還是新手...建議首航還是找老前輩幫忙吧...
多一分檢查...少一分損失...唯有安全才能快樂飛行
以上為小弟個人爬文心得...
若有遺漏...還煩請版上前輩賜教

网友:
新手飞啥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航前檢查~1.先檢查各通道作動方向是否正常...
                   2.飛機重心是否正常...

谢谢啦

网友:
最好飞的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