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还能修吗

楼主(2017-09-29):
前两天炸了,摔开了

网友A:
先看有没有断线,再装起来转转看,有没有卡的地方。如果顺溜,加上轴卡子,上电试试喽。

网友:
不是问题,就是看你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有没有断线,再装起来转转看,有没有卡的地方。如果顺溜,加上轴卡子,上电试试喽。

通电不转了,把定子安上用手转很不顺溜,什么是轴卡子?

网友B:
这就是轴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轴卡子

我那个电机好像就是这东西摔没了

网友:
没有什么是修不了的

网友C:
轴承摔没了吧

网友:
想修就能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不转了,把定子安上用手转很不顺溜,什么是轴卡子?

飞机臂上有线圈的是定子,中间有2个轴承,转子就是掉下来的那玩意。转子中间的细轴插入定子的两个轴承里,在电机的反面出头,出头的地方用一个卡子,卡住细轴,不让它掉出来。估计你的电机轴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臂上有线圈的是定子,中间有2个轴承,转子就是掉下来的那玩意。转子中间的细轴插入定子的两个轴承里 ...

对,确实没了,我还是买个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摔没了吧

嗯,和别的一对比确实没有了

网友:
一般而言...馬達摔機後...
鋼製軸心若沒有歪斜變形...
通常就是軸承掛了...
漆包線沒有斷的情況下...
把軸承拆下來換掉就可以了...
如果軸心有歪斜變形...
就一併換掉吧

网友:
你那个外转子都变形了,你买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