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4 用的人怎么那么少

楼主(2017-09-30):
莫非他是电老虎  为什么都用3508很少有人用2814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可以從廠商提供數據對應出14.8V(4S)時
使用11*47槳的推力效率2814都略勝一籌
但是為何大家卻都反其道 ...

感觉有点先入为主了。多轴电机看着大,但是都尽量轻质化,真的是大多轴怕那多出来的几十克的电机重了吗?不是的,多轴油门调整比固定翼多得多,所以希望转动惯量更小。盘式最大优点是散热,其次是容易制造出高压低电流的电机(这点对多轴追求效率很重要)。

网友B:
相对来说3508之类的扭力更大,适合大桨小螺距玩多轴,2814之类的扭力略微小点,适合小桨大螺距玩固定翼。

网友:
自古盘式出cp

楼主:
效率表都差不多啊

网友C:
多轴盘式电机用的多

网友A:
其實可以從廠商提供數據對應出14.8V(4S)時
使用11*47槳的推力效率2814都略勝一籌
但是為何大家卻都反其道而行選用3508盤式馬達
小弟能想到的有兩點...
1.盤式馬達高度較低(組裝後相對重心也較低)
2.因為外徑大飛輪效應較佳(慣性運動)
小弟純屬個人猜測...
若有錯誤...
還懇請版上前輩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可以從廠商提供數據對應出14.8V(4S)時
使用11*47槳的推力效率2814都略勝一籌
但是為何大家卻都反其道 ...

另外小弟再補充一點~因外徑較大...相對散熱效能較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盘式电机用的多

我知道盘式电机用多轴的多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要用盘石  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可以從廠商提供數據對應出14.8V(4S)時
使用11*47槳的推力效率2814都略勝一籌
但是為何大家卻都反其道 ...

惯性应该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来说3508之类的扭力更大,适合大桨小螺距玩多轴,2814之类的扭力略微小点,适合小桨大螺距玩固定翼。

但是这个电机用于多轴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不适合轴距过大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我头像y6就是2814,出2814的厂家比3508的少。我觉得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头像y6就是2814,出2814的厂家比3508的少。我觉得仅此而已

看样子  我想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盘式电机用多轴的多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要用盘石  没搞懂

盘式电机散热好 效率高 炸鸡不容易商轴 扭力大。适合低kv 其他优点还要大神补充

网友:
如果kv值一样,就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