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评测】EWRF5.8G e7082tm图传

楼主(2017-09-30):
首先感谢深圳市易达讯科技有限公司赠测的这款200mw三档功率可调图传 功率分别为25mw100mw200mw 32位主控芯片 适合穿越机或迷你fpv固定翼载机首先来看一下外观 天线接口由硅胶帽保护 可以在长期不用时防尘 图传右下角有个小按键可以设置功率 频点  mini数码单管减重设计  另外可选配一体化铜柱天线 重量更轻《这样的话也有弊端 炸鸡天线损毁不易修复》 但是结构上没有铜头天线接口 优点就是更轻

我拿到的这款模块采用内针式sma接口 这种接口也是比较普遍的图传发射端接口 可以用内孔式天线接口与其适配

然后再看一下大小  先用5角硬币参照一下 如果去掉sma天线接口的话 硬币略小于图传

然后再看一下一元硬币  一元硬币稍大于图传  由此可知这款图传更节省空间 以便其他设备的安放

然后看一下接口定义

此图传模块是可以防止短时间忘记接天线时模块烧毁的 使用中尽量避免长时间不接天线 否则对芯片会有一定影响    另外此款图传最大的特点是可以pwm信号控制图传的频点 首先要把遥控器的旋钮开关对应的接收机通道接到图传模块的PWM脚上。先打开遥控器,然后再打开图传,就可以进入PWM图传配置模式;或先打开图传,3秒钟内打开遥控器也可以进入PWM配置模式,如果超过3秒钟再打开遥控器,图传就无法进入PWM配置模式了,这时只能用按键来配置了。
   PWM模式,可以切换当前分组下的1-8个信道和关闭发射进入Pitmode状态。
   注意:PWM信号输入幅度不能超过5V。如用不用PWM信号调参,请把PWM接线包好以防止其他高压信号无意串入损坏模块。

然后就进行拉距测试 本次使用的发射端天线为欧姆威雪人天线 号称增益3db

接收端使用       肥鲨蘑菇天线 rc832接收机

采用山狗sj4000作为摄像头 且用av输出线与视频输出线和视频负极相连

此款图传带连接线不带天线下为4g 200mw级别中也算是极致了 《带铜柱天线版本的图传也就4.5g左右》 另外的话带5v0.3abec输出 可以给摄像头供电  不过这里的话 给相机充电电流就不够用了

此款模块有过热保护功能 长时间没有装上天线开机、长时间地面开机或模块在飞机上的安装没有任何空气流通空间等极端情况下时,过热保护功能可能最终会关闭模块发射以避免给模块的带来损伤,这时只要改善工作条件,温度降低或有风流通过,模块会快速自动开启发射。
在地面等待起飞时,如启动过热保护功能不仅可以防止模块损坏,还可以降低功耗,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本次测试需注意通风 因为是人肉拉距 所以风也是微风 散热固然没有在飞机上飞行中好  温度过高 模块会自动降低输出功率 所以尽量保持通风 测试时间也尽可能的小防止温度过高 以便测试时获取最大输出功率 这次测距选用中心频率 这样测试效果更佳 中心频率为5800mhz故用d频道4频点

然后开始拉距  选取一条笔直的乡间小水泥路

选用gps测距软件  精度误差不会超过8

首先定位一下初始地点  也就是发射机所在的地方《这个点在测试中始终不变》

让我的朋友拿着发射机和摄像机然后我骑着电动车往南走   每到一定的距离停下来截屏一下距离再拍一下显示器画面 下面是第一次停下记录的距离和画面

非常清晰  画面无异常
然后看下第二次的记录

第二次的结果和第一次一样 比较清晰 只是我拿的迷你显示器分辨率不够高  当时天空中滴着些许毛毛细雨 我想加快进度  于是直接看着显示器往前骑 骑着骑着显示器还是没有雪花 继续骑了一大段距离停下
紧接着就是第三次记录

距离是438米 当时有些惊讶  那么小的图传 尽然那么远  然后看了下图像

像很模糊 当我以为这是极限的时候  手一晃又有信号而且如下图这么清晰

然后我就继续拿着显示器  并且维持方向强的那一个角度往前继续骑行  又往前骑了一大段距离  接着就是第四次记录

看了下距离  心中异常欣喜 我的天呀658米  以前同级别从未见过的距离 然后看了下图像

图像和三四百米时没啥区别 似乎被次次惊喜激动习惯了 然后就是第五次记录了

看了下距离  窝草831 米  跟我开玩笑呢然后再看下图像

图像非常模糊  然后我尝试着动了下天线 依然清晰

感觉这个距离还可以清晰  证明还有潜力 但雨想下大  害怕朋友拿着的发射机进水赶紧回去了【上文均为如实测试 绝无企业利益相关】

楼主:
图片发不上来?

网友(2018-05-26):
哇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