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30):
请问大神e7控可以飞四轴吗?想组个450,apm飞控!

网友A:
apm2.8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要吗

我这控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控能用吗,

通道少一些功能不好用

网友:
可以飞,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建议用乐迪at9s或者福斯i6带显示屏的通道多的遥控器,e7鸡肋,有是有用但是

网友:
神控E7当然可以用来飞四轴!就是不能加云台和相机了,通道不够用!模式可以用手机地面站控制多个模式

网友:
可以啊 只要可以飞固定翼的遥控都可以 ,最好遥控有失控保护 设置一下呗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只是通道不多够吧,只有三个通道使用,如果你设置定高,定点和返航后,后面你想上云台通道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只是通道不多够吧,只有三个通道使用,如果你设置定高,定点和返航后,后面你想上云台通道就不 ...

现在就练手,不航拍,定高,定点,自动返航这些功能不耽误就行,有人告诉我换e7的7通道接收不带自稳的,但我没找到哪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练手,不航拍,定高,定点,自动返航这些功能不耽误就行,有人告诉我换e7的7通道接收不带自稳的, ...

如果是新手,最好设置返航,定点或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新手,最好设置返航,定点或定高

这个控,四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