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x4飞控怎么调试?

楼主(2017-09-30):
谁了解这华科尔x4飞控?
我从华科尔无人机上拆下来的,现在想改在6轴上,用天9遥控器,谁知道怎么搞?

网友A:
拿apm或者pix的地面站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apm或者pix的地面站试试吧。。。

谢谢你,我有原配的蓝牙手机地面站,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参数不一样吧,pid什么的,可以问问华科尔的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不一样吧,pid什么的,可以问问华科尔的客服

嗯嗯,谢谢你,我都打了客服的电话号码,客服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