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野马的小关于小飞机的贴子

楼主(2017-09-30):
一原理区别
一般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访问资源都是通过GET方式;在FORM提交中,可以通过Method指定提交方式为GET或者POST,默认为GET提交
Http定义了与服务器交互的不同方法,最基本的方法有4种,分别是GET,POST,PUT,DELETE
URL全称是资源描述符,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URL地址,它用于描述一个网络上的资源,而HTTP中的GET,POST,PUT,DELETE就对应着对这个资源的查,改,增,删4个操作。到这里,大家应该有个大概的了解了,GET一般用于获取/查询资源信息,而POST一般用于更新资源信息(个人认为这是GET和POST的本质区别,也是协议设计者的本意,其它区别都是具体表现形式的差异)。
(1)GET提交,请求的数据会附在URL之后(就是把数据放置在HTTP协议头中),以?分割URL和传输数据,多个参数用&连接;例如:login.action?name=hyddd&password=idontknow&verify=你好。如果数据是英文字母/数字,原样发送,如果是空格,转换为+,如果是中文/其他字符,则直接把字符串用BASE64加密,得出如:你好,其中%XX中的XX为该符号以16进制表示的ASCII。
  POST提交:把提交的数据放置在是HTTP包的包体中。上文示例中红色字体标明的就是实际的传输数据
因此,GET提交的数据会在地址栏中显示出来,而POST提交,地址栏不会改变
(2)传输数据的大小:首先声明:HTTP协议没有对传输的数据大小进行限制,HTTP协议规范也没有对URL长度进行限制。
而在实际开发中存在的限制主要有:
GET:特定浏览器和服务器对URL长度有限制,例如IE对URL长度的限制是2083字节(2K+35)。对于其他浏览器,如Netscape、FireFox等,理论上没有长度限制,其限制取决于操作系统的支持。
因此对于GET提交时,传输数据就会受到URL长度的限制。
POST:由于不是通过URL传值,理论上数据不受限。但实际各个WEB服务器会规定对post提交数据大小进行限制,Apache、IIS6都有各自的配置。
(3)安全性:
.POST的安全性要比GET的安全性高。注意:这里所说的安全性和上面GET提到的“安全”不是同个概念。上面“安全”的含义仅仅是不作数据修改,而这里安全的含义是真正的Security的含义,比如:通过GET提交数据,用户名和密码将明文出现在URL上,因为(1)登录页面有可能被浏览器缓存,(2)其他人查看浏览器的历史纪录,那么别人就可以拿到你的账号和密码了,除此之外,使用GET提交数据还可能会造成Cross-siterequestforgery攻击

posted @ 2012-06-06 17:28 小飞机 阅读(192) 评论(0) 编辑
Microsoft Jet 数据库引擎找不到数据表解决方案
摘要: 今天遇到了个问题,在本人机子上编译调试好的程序竟然在别的机子上运行不了,提示Miscrosoft Jet数据库找不到Dbase数据表对象,明明数据表已经存在了,难道是ODBC程序的问题,于是在网上寻找许久,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问题的根本原因是:dbf遵循早期的8.3文件名格式,对于文件名超过8个字符(注意,是八个字符)的文件读取不正常。 解决方法: 1. 重新命名文件名,使其少于8个字符 2. MDAC 2.1 (or greater) requires the Borland Database Engine (BDE) to update dBase DBF files. 所以可以选择安..阅读全文
posted @ 2012-05-11 12:27 小飞机 阅读(554) 评论(0) 编辑
linq 实现查询字符串拼接 : And 和 OR 两种方式
摘要: 普通查询方法:public string Test(string a, string b, string c,string d) {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1=1"; if (!string.IsNullOrEmpty(a)) { sql += " AND name='" + a + "'"; } if (!string.IsNullOrEmpty(b)) { sql += " AND ...阅读全文
posted @ 2012-04-13 17:22 小飞机 阅读(244) 评论(0) 编辑
HyperLinkfidld和HyperLink弹窗不同解决方案
摘要: 忙了一夜 翻了各种资料,发现还是老外的好用,或许国内以前同行写的内容老套了 最后折腾死我了关于在GridView 里面添加 链接弹出窗口的问题,把网上的资料全部测试一边,然后总结下……做个Mark,下面提供几种方法参考,如果有调试通过的说下环境和通过的方法。我的环境是VS2008.1.利用JS弹窗,在NavigaterUrl添加事件,但这个只适合在HyperLink,并且调试过后,无法弹窗<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var newwindow;function po阅读全文
posted @ 2012-04-11 10:00 小飞机 阅读(1365) 评论(0) 编辑
asp.net中获取网站绝对路径的方法
摘要: 在编写 ASP.NET 应用程序的时候,有时为了更好地进行控制静态文件的路径,如在模板页或者用户控件中设置js或者css文件,上传下载图片路径等,采用绝对路径是难免的,下面就是几种获取绝对路径的几种方法。VirtualPathUtility.ToAbsolute( " ~/ " )HttpRuntime.AppDomainAppVirtualPathRequest.ApplicationPathPage.ResolveUrl( " ~ " ) 以上代码生成的结果如下:当以网站的方式访问时,结果如下:VirtualPathUtility.ToAbsolut阅读全文
posted @ 2012-04-05 13:38 小飞机 阅读(183) 评论(0) 编辑
C# 委托
摘要: 委托是一个类,它定义了方法的类型,使得可以将方法当作另一个方法的参数来进行传递,这种将方法动态地赋给参数的做法,可以避免在程序中大量使用If-Else(Switch)语句,同时使得程序具有更好的可扩展性。1.将方法作为参数using System;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using System.Text;namespace Delegate { //定义委托,它定义了可以代表的方法的类型 public delegate void GreetingDelegate(string name); class Progra...阅读全文
posted @ 2012-03-31 15:37 小飞机 阅读(42) 评论(0) 编辑
LINQ to Objects Demo
摘要: Using the Code1. Define the Person class that includes the ID, Name, and Age properties.class Person { public Person(int id, string name, int age) { this.id = id; this.name = name; this.age = age; } private int id; /// <summary> /// Person ID /...阅读全文
posted @ 2012-03-26 20:47 小飞机 阅读(80) 评论(0) 编辑
AJAX回传过程中禁止用户重复提交
摘要: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页面使用了Ajax,非jQuery,用的是微软的ScriptManager和UpdateProgress。如何在数据回传过程中禁止用户重复提交?即用户点了提交按钮后,按钮不能用,等到数据回传后,按钮状态自动变为可用!前台页面:<form id="form1" runat="server"> <asp:ScriptManager ID="ScriptManager1" runat="server" /> <asp:UpdatePanel runat="serv阅读全文
posted @ 2012-03-26 20:14 小飞机 阅读(69) 评论(0) 编辑
sqlserver2012 分页比较
摘要: SQL SERVER2012在ORDER BY 子句中加入了新元素offset,允许用户在排序完成的结果集中自定义输出行范围,大大简化了分页SQL的书写方式和效率use master go set nocount on go set showplan_text on go --2012的OFFSET分页方式 select number from spt_values where type='p' order by number offset 10 rows fetch next 5 rows only; go --2005的ROW_NUMBER分页方式 se...阅读全文
posted @ 2012-03-20 15:00 小飞机 阅读(81) 评论(0) 编辑
公告

网友(2018-06-09):
没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