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方案 FUTABA遥控器无线教练器方案演示 百元内搞定

楼主(2017-09-30):
FUTABA 万能型无线教练器方案演示
大家都知道FUTABA的遥控器及原厂配件死贵死贵的,很多热心的老模友自己飞的时候很爽,但是在带新手的时候就头疼了;目前市面上有三种方案:
一、教练线
优点:相对便宜些(几十元到一百多)
缺点:2、3米的长度让两人需要“亲密接触”,不利索;只能用相同的FUTABA控;
二、原厂无线教练器:
优点:没有了线的“牵绊”,可以拉开点教练与学员的距离,教练站着、蹲着、坐着怎么舒服怎么来;
缺点:死贵(某宝标价500+);只能用FUTABA控;
三:电路板式无线教练器:
     优点:同原厂另外还便宜多了;不限遥控器品牌,可以任意搭配;
     缺点:飞机上需要安装两只接收机,通道少(只有4个通道可用),且无论是教练控还是学员控都需要单独的将飞机飞起来调整微调,学员无法体会教练控设置好的状态感觉。

在此,咱就抛砖引玉,展示一下近期折腾出来的小成果。

优点:同原厂无线教练器且不限学员遥控器的品牌;学员能感受教练调整好的飞机姿态感觉;飞机上只要安装一只接收机;理论上支持10通道(PPM只能输出10通道)费用要比原厂无线教练器低很多;
缺点:目前教练控只能用于带有方口模拟口的FUTABA遥控器;
演示视频地址如下:
接线方法一:学员控与带有PPM输出的接收机对频后通过连接线直接教练控(接收机需要耐压6.4V以上)

方法二:学员控对频好的接收机通过S.BUSPPM转换器再与教练控连接(不需要考虑接收机耐压问题);
方法三:学员控对频好的接收机通过PWMPPM转换器再与教练控连接(不需要考虑接收机耐压问题);

网友:
SBUS  转PPM,就行了

网友A:
某宝早就有这个吧,贵点的 六七十元不止4 通道

楼主:
演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早就有这个吧,贵点的 六七十元不止4 通道

看视频,重要的是那根黑色的线!

网友(2018-12-02):
请问t10cg可以用吗?有那个futaba方口线接口的定义可以发下吗?是接收机ppm输入主控吗?谢谢楼主

网友(2020-05-16):
想问下天9的接收机接需要几根公对公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