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的问题

楼主(2017-10-01):
求大神帮忙我的遥控器怎么老是报警还有我的地面站上的飞行模式怎么改成中文英文我看不懂

网友A:
地面站多少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多少版本的

好像最新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最新的吧

看看左上角是不是1.3.49版本,这个版本高,有个飞控固件设置调参不了,飞控版本高就使用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左上角是不是1.3.49版本,这个版本高,有个飞控固件设置调参不了,飞控版本高就使用这个版本

在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多少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