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用什么录像

楼主(2017-10-01):
摄像头普通的,5.8一体接受屏。
问需要怎么样录像?
或者加什么设备?换也可以

网友:
换一个欧姆威带DVR的接收吧,闲鱼收一个不贵150左右

网友:
航拍最次买个山寨gopro,穿越机加vdr模块

网友:
dvr模块是在地面录制传回来的图像,可想而知清晰度不会多好,主要是防丢机用。
四轴航拍想能看的话还是最次在飞机上弄个山狗+两轴云台。。。
固定翼因为没什么震动随便加一个摄像头录出来的就能看。。。

网友:
也为这事捉急,看各位的回帖,学习了!

网友:
搞个运动相机挂上

网友:
有av模式的运动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