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

楼主(2017-10-01):
我把usb端口关了,现在电脑不显示有飞控连接。刷不了固件,怎么办??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A:
安装DUF驱动,短接boot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DUF驱动,短接boot刷固件,

固件错误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762&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