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拆改装

楼主(2017-10-01):
天捷力冲浪者x8平尾都可以怎样快拆
有个改舵机线的东西叫什么,改完以后两边直接插上就行了

网友A:
还有这事?平尾不太好改快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事?平尾不太好改快拆。

k我看了下,可以改,就是怕不结实,所以问下大神!
平尾那块不好装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k我看了下,可以改,就是怕不结实,所以问下大神!
平尾那块不好装箱啊

不结实就不要改了。好放和可靠如果有冲突,你选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空插头达,

这个也可以,哈哈!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