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版本的B6充电器,能刷固件吗?

楼主(2017-10-01):
这种版本的B6充电器,能刷固件吗?

网友A:
B6还是算了吧,意义不大

网友B:
stc的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还是算了吧,意义不大

意义就在于折腾后的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的可以刷。。。。

论坛有这种固件吗?另外刷机口图中的标注是否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有这种固件吗?另外刷机口图中的标注是否对?

好像有教程,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

楼主:
补充一下,这款B6的固件是带有LiHV Battery选项的。

网友:
刷来做什么

网友:
教程有点,成功后分享下下哦

网友:
我的就是这种亲焊接在上边的其他成功了!不过买的万用表位数不够。太痛苦了

网友C:
你要确保你硬件水平够再考虑刷机,要不没用的。
万用表精度最好达到4位半,至少ut61e表。然后就是建议改电流,改为500w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确保你硬件水平够再考虑刷机,要不没用的。
万用表精度最好达到4位半,至少ut61e表。然后就是建议改电 ...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有这种固件吗?另外刷机口图中的标注是否对?

不对啊,!!在屏幕的右上方

网友:
平衡慢得要死

网友(2017-11-03):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stm32单片机的不知道行不。
可以刷的是atmel和NUC单片机的

网友(2018-03-19):
你这个高级,直接肯定不行,得找对应的固件

网友:
我的是新唐的cp能刷吗?如果能就玩玩。反正b6丢在哪儿。即使刷坏了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