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拓450L尾巴快速摆动的问题

楼主(2017-10-01):
如题,亚拓450L悬停油门60左右,到70油门的时候尾巴快速摆动,请教一下友友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猜测陀螺仪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陀螺仪感度的问题.

是的,降到最低就好了

网友B(2017-12-01):
敢度太高  试着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度太高  试着降低

陀螺仪感度降到40最低了,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