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7-10-02):
我的飞鱼地面站解锁是他说油门直要在安全直以下怎么设置求教程

网友:
说的是失控保护值吧

网友:
就是遥控器没有打开  就会提示油门值在安全值以下

网友:
重新校准遥控器

网友A:
三,四楼正解,油门低值不能高于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四楼正解,油门低值不能高于1000

好了谢谢模友们了

网友:
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没设置对!

网友B:
看泡泡老师视频!切记先把模式打到返航模式在微调pwm9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泡泡老师视频!切记先把模式打到返航模式在微调pwm975

我不敢调试我怕在试飞的时候他乱飘搞不好越飘越远落到别处就不好了何况我还是新手链降落都靠反航模式这种情况下我不敢飞,他在降落的时候也乱飘一动摇杆就炸机了,我的四抽怎么降落的时候机头不对着我,我一动摇杆就乱套了叫他住前他住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敢调试我怕在试飞的时候他乱飘搞不好越飘越远落到别处就不好了何况我还是新手链降落都靠反航模式这种 ...

失控保护调试再地面站上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保护调试再地面站上调就行!

我的机子怎么老是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泡泡老师视频!切记先把模式打到返航模式在微调pwm975

不稳能自动调参吗?

网友B:
你用的什么飞控板?

网友B:
切到定高还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飞控板?

a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到定高还不稳?

还飘

网友B:
校准加速计或者GPS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加速计或者GPS精度不够

我不好乱搞别搞得连飞都飞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