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X160 FPV

楼主(2017-10-02):
菜鸟一枚,手有DYS X160,直接Openpilot调试,飞都飞不起来,有朋友说调参要用CF,我用的CC3D,告诉我机机直接报废?是这样吗?如果能挽救,要怎么弄啊?跪谢

网友(点评):
不会真不懂啊

网友(点评):
不会真不懂啊

网友:
重新按泡泡老师教程装一遍

楼主:
我是要装CF吗?还需要重新CF固件吗?

网友:
cc3d刷了cf吗?input输入有一个信道线没用,好像是2通道。所以飞控只认1至5通道。

楼主:
搞不明白了这个,有谁玩过这款啊?能教程下吗,万分感谢,永远都是串行设备(COM4),打开CF提示串口打开失败

网友:
我是来搞的牛币,哈哈

网友:
不会真不懂啊

网友:
多看看教程学习学习关于X160 FPV FPV,80X160的矩形管,pxw x160,PASSX160 作者:ploki 2828 关于X160 FPV FPV,80X160的矩形管,pxw x160,PASSX160 作者:ploki 681

网友A:
你的本来就是cc3d

网友:
干嘛要用cf调参呢?

楼主:
那为什么调完了飞不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本来就是cc3d

电机也转,方向也对,电池也有电,就是飞不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