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D550配置问题

楼主(2017-10-02):
某宝上购了一个ZD550的伞折机架,现在有好盈乐天40A(亚太版)的电调和维奇2216 800KV的电机,用4s 5200电池,这个动力配置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想航拍搭载云台需要怎么样改进,最好有老司机带带我,真有帮助的话小白愿意微信发红包当学费。

网友(点评):
不会真不懂啊

网友A:
1.ZD550这个机器,4S电池适合3508kv600左右+1238桨,你现在只有2216kv880,那就只能够11寸桨(1147),整机重量要控制到2.2kg左右,够呛。

2.如果要玩航拍,这套动力4S5200电池的续航不会很长,挂狗挂云台后的续航也就是15分钟左右吧。

3.玩航拍你还起码要买个两轴云台,尽量轻的,再加个狗,然后图传发射接收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ZD550这个机器,4S电池适合3508kv600左右+1238桨,你现在只有2216kv880,那就只能够11寸桨(1147),整机 ...

我的也是ZD550配置是牛家马拉松4108电机、铂金30安电调、6S5200电。挂狗挂云台续航多久?如果上6S10000电会不会太重了?续航又是多久?

网友:
红包就不用了。模友之吧的口号是什么?就是:团结、互助、开源、创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ZD550配置是牛家马拉松4108电机、铂金30安电调、6S5200电。挂狗挂云台续航多久?如果上6S10000电 ...

续航看整机重量,电机力效,电池容量,不是去猜的,有经验的也仅仅是估计个大致数据。35 41级别电机,也就是15寸桨的配置,3kg左右的机器,6S5200差不多20分钟左右,6S10000够呛,电机会很热,效率极其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续航看整机重量,电机力效,电池容量,不是去猜的,有经验的也仅仅是估计个大致数据。35 41级别电机,也 ...

怎么计算?

网友:
续航够呛,建议能减重就减重

网友:
不会真不懂啊